企业
如何解释??

楼主(2011-10-11):
一台7.5KW伺服电机(带编码器)空载时三相电流33A而且振动很大,带上负载后电流立即变为1.5A振动也变小,怎样解释?

网友A:
就是因为振动原因做成空载电流大,把响应时间或者增益降低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B:
是设置问题吗?

楼主:
2楼,为什么带负载以后一切就正常,参数没修改过

网友C:
低频振荡!改改刚性

网友D:
看看 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E:
降低位置环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为什么带负载以后一切就正常,参数没修改过
当带负载的时候由于有阻力作用,电机微小的位置变化消除,电机不再振动,电机不用来回的做前后频繁转动,所以电流就降低了

QQ:84818626

网友A:
降低位置增益和和加大允许的滞留脉冲值。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