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这个SFC程序,y0为什么会闪一下呢

楼主(2011-10-11):
帮我分析下这个SFC程序,y0为什么会闪一下呢?三个状态都是一样的输出y0,在第三个跳转到第一个的时候就出现了空缺。

网友A:
把整个程序发上来,要不怎么帮你,这样没头没尾的,天知道是怎么样的,你S20输出的是Y0、T0,T0定时的是1S,条件成立后就执行下一步了,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的Y0当然会闪一下的啦,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看过你的程序了,你的程序是会闪的,你可以用set就不会有

网友C:
谁能告诉我这个图片是怎么监视出来的?谢谢————
QQ:569456723
!!!

网友D:
同问,仿真的时候可以搞出来,但接PLC监控时不知怎么弄出来的,有高手能教一下吗???

楼主:
3楼,为什么会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