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三菱PLC加扩展的资料

楼主(2011-10-11):
求三菱PLC加扩展的资料

网友A:
自己下呀,论坛上有的是

网友A:
网址: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23.html

楼主:
8ER用那个资料,我是新手,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就是个输出拓展模块,拓展模块的接口接到PLC上,再把plc的24V接到模块上,拓展模块的触点就会自动排下去。这个很容易用的。

楼主:
我用的是FX1N PLC加了来模块,第一个模块工作正常,8ER不工作

网友A:
看看你的点数是不是超过了128点。看看接口有没有坏。
把两个调换过来看看。
调换后如果如果另外一个也不能用,点数超过128点。
如果两个都不能用那个拓展模块的接口坏了。

楼主:
调换了8ER的那个还不好用

楼主:
听朋友说,要加函数,搞不懂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可不可以用在FX1N上面呀。
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模块就坏了。
我用过这东西,没有听到过加函数这一说。
你找个别的PLC试试这个拓展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