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运行中的plc和触摸屏的通讯电缆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1-10-11):
设备不停机,我又想查看plc程序并复制出来.拨掉422电缆会怎样?三菱FX系列plc.

网友A:
之前是怎么样 之后还是怎么样呗 只是触摸屏和PLC不能通讯而已 最好是拔掉之前先启动设备

网友B:
要看程序是如何控制的。
一般情况下触摸屏与PLC是可以断开的,对程序的运行没有影响。
但就怕编程时非要来个高级点的控制方案,拔下触摸屏程序就不动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取决于程序设计,

网友D:
如果触摸屏断开时,没有变量的输出就没事

网友E:
如果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和西门子的PLC,你就等着烧串口吧。

网友F:
这样PLC和解摸屏不能通信吧

网友G:
我常常拔掉PLC和人机的通讯电缆
对运行没有什么事的,只是通迅不行,人机没显示

网友H:
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I:
要看程序怎么设计的,有些程序设计是拔掉触摸屏通讯线,PLC会停止运行程序的,

网友J:
如果PLC需要屏的触发信号的话PLC就不能正常运行,例如交替 设ON 设OFF之类的按钮。不需要屏一直给信号的话PLC可正常运行。个人见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和西门子的PLC,你就等着烧串口吧。
也可能是运气一直很好,MP277的HMI和S7-200的PLC,编程调试插拔多次,还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想干什么?

当然是学习了。
公司里的设备图纸没梯形图程序,想把程序读出来慢慢研究。
但设备几乎不停机,怕搞出问题。

网友L:
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网友M:
罢了,这种事情很简单,只是屏和PLC的通讯断开了,没什么

网友N:
大多数情况都会没问题

网友O:
如果也是三菱的屏应该可以穿透传输的,不用拔通信线。我都是用三菱触摸屏编程数据线联接电脑,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直接上下载plc程序,还可以监控plc,和在线运行修改程序的。
學無止境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也可能是运气一直很好,MP277的HMI和S7-200的PLC,编程调试插拔多次,还没出过问题..

大概在05-06年之间吧,做了4套西门子HMI和PLC的项目,一年没到就烧坏了两台HMI串口。听人家说这个串口没隔离,所以容易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也是三菱的屏应该可以穿透传输的,不用拔通信线。我都是用三菱触摸屏编程数据线联接电脑,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直接上下载plc程序,还可以监控plc,和在线运行修改程序的。

穿透传输,有意思.只要是三菱触屏就可以吗?

网友P:
学习??,如果对PLC不了解最好先不要搞机台
不搞怎样懂?

网友Q:
过路看看大家遇到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R:
HMI显示PLC没有回应,PLC继续执行程序,当然,涉及到与HMI交换数据的部分可能会出问题(没有数据)

网友S:
呵呵,没有在屏里写脚本和宏的程序不影响的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T:
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有些也不能随便拔

楼主:
看见通过触摸屏与plc通讯的例子了,确实不用拔422电缆.三菱GOT100触屏有USB接口.

网友U:
一般是没问题可以拔,看你具体情况。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V:
最好不要带电插拔,到时坏了可没后悔药!

网友W: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最好还是断电处理

网友X:
一般情况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Y:
好像就是显示屏不显示了。其它正常。
zhou-jinsou

网友Z(2011-11-23):
要看程序和PLC.触摸屏。如:富士屏无法通讯无显示、三菱屏只不能通讯有画面显示

网友AA:
拨它干嘛?加多一通讯扩展口就行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B:
大胆的搞一下,说不定有新发现,勇于冒险!

网友AC:
我们用的都是三菱的,通常拔掉连接线修改程序之类的,没什么问题的
没用过别的品牌,不好说其他的会怎样~~~

网友AD:
如果你的程序中用的是步进指令,你的屏打开某页时会把M0或者其它的软元件置1,然后进入到自动动行关态,那么你拔下通讯线可能会使机器退出自动运行关态

网友AE: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屏主要是用于操作与监视功能。

网友AF:
老大,串口容易烧掉的

网友AG:
我用信捷屏随意拨通信线没问题

网友AH:
通信断了,但能不好要烧通信口吧

网友AI: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AJ(2011-12-27):
最好临时加一个422bd接口,方便读取。用完拆下,

网友AK:
好像对设备运行没影响,只是操作无法执行了

网友AL:
三菱的拔掉没问题

网友AM:
没干过,觉得取决于程序设计

网友AN:
路过,我来长见识的

网友AO:
有很多串口不支持热拔插,但FX的PLC有的可以断开与触摸屏的通讯不影响程序运行,可以试一下不过不要连续多次就好

网友AP: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拔掉两者之间就不拉呱了呗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拔掉两者之间就不拉呱了呗
!

网友AQ:
引用 网友K:
也可能是运气一直很好,MP277的HMI和S7-200的PLC,编程调试插拔多次,还没出过问题..
是的,我们smart700与S7-200连,多次带电插拔也没问题。

网友J:
这个要看你程序与屏是如何来使用的

网友J:
当你使用状态区的时候,处于哪个界面都会影响程序,当然这个要你用了.通常我们是用PLC来计算的,不过也可以用屏为PLC分担一部分,这个就使用到宏也就是巨集.
估计后者一定会有影响,前两者如果数值已经写入PLC了,应该没有影响.个人见解,

网友AR:
三菱欧姆龙的没有关系的;西门子的不清楚了

网友AS:
路过学习,不过串口容易烧毁还是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AT:
可以拔掉通讯线从可编程控制器里下载程序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