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7062K装的是嵌入版7.2,这里按钮有按位操作这个选项?

楼主(2011-10-11):
各位兄弟您好:
MCGSTPC7062K装的是嵌入版7.2,这里按钮有按位操作这个选项,但是如果在标签中实现按位操作,如何使用呢? 谢谢。。。

网友A:
标签只能读位,连接变量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按钮实现位操作,按钮上面覆盖一个标签

楼主:
怎么实现按钮按位操作呢?谢谢。。。

网友A:
是指按1松0吗,可以在按钮里设置,也可以写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