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PLC 与DOP-B触摸屏

楼主(2011-10-11):
触摸屏报警信息触发地址为什么只能是M1088 其他的地址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A:
在DOP-B软件中,下拉菜单-选项-报警设置,可设定触摸屏报警信息触发地址。可以任意设的

楼主:
楼上的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我用欧姆龙的PLC 是任何地址都可以 为什么用了FX2N PLC 后只要是M100---或者是M500或者更多的 地址都不可以 唯独是M1088可以写入 为什么M1088可以写入 谁知道呀

网友A:
DOP-B的报警是以8 WORD为一组,FX2N中,M 必须用是8的倍数,以组成一个Byte,你用M8,M16,M24,........
都可以用。1088/8=136 所以可用,M96可以,M104也可以,M100不可以,它不是8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