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单相电机的四线制的如何接线,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单相电机分为主副绕组,有四个线头,选择主副绕组的任意一端接在一起做公共端.,接到电源的一根线
副绕组接启动或运行电容,电容的另一端和剩余的主绕组的那根线并到一起接电源的另一根线..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C:
同意一楼

网友D:
是呀
,要想改变转向,调主绕组或者副绕组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呀
,要想改变转向,调主绕组或者副绕组即可

请问是把那一端的线换还是????谢谢

网友F:
是有4条线,有2条主绕,有2条副绕组。

网友G:
引用楼主mdayan于2011-10-11 17:55发表的 单相电机的四线制的如何接线 :
单相电机的四线制的如何接线,请教各位。谢谢。

这样的单相电机,可以做正反转接法的,

网友H:
很简单的
在启动绕组和副绕组间
小功率的倒电容
大功率的到线圈
小功率的如 吊扇
大功率的如 电锯

网友I:
有图有真像,不解释!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J:
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K(2011-11-10):
9楼的,你的接法有误了,如果主绕组和副绕组不是同功率的就会电机没力,很容易烧电机的。其实想反转很简单,只要把副绕组的两个抽头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学习一下了啊

网友M:
~~
问11楼,貌似一般情况主副绕组都不同功率的吧,要不然怎么区别呢?
而且我每次都是按照9楼的接法,电机倒是没怎么烧,就是烧了不少电容!~~~汗水~~~
这个具体是个什么原因呢?
~~

网友N:
1 4楼正解

网友O:
楼上的都对,我不懂,我可以学
明天会更好!

网友P:
又学到了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