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K2 K1 K4 K4]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狂送最高分!!!

楼主(2011-10-11):
[TO K2 K1 K4 K4]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把K4、K5、K6、K7分别传送到第二模块的#1、#2、#3、#4中???
另外关于TO指令,两本参考资料给出的表达不同,不知道哪种是错的,高手帮忙分辨一下!!!
《从入门到精通三菱FX2N PLC技术与应用》:
[TO K2 K5 D10 K1] 把D10的数据 传送 到第二模块的#5中
《三菱FX2N 编程手册》:
[TO K1 K2 D0 K1] 向第一存储器(BFM)#12 写入 D0 的数据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自己顶顶

网友A:
TO K2 K1 K4 K4]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把K4、K5、K6、K7分别传送到第二模块的#1、#2、#3、#4中?? 这是对的。
[TO K2 K5 D10 K1] 把D10的数据 传送 到第二模块的#5中 这条是对的
[TO K1 K2 D0 K1] 向第一存储器(BFM)#12 写入 D0 的数据 有错 这里是D0 的数据写入 第一个模块的(BFM)#2
以下有个from与to 指令的说明。见附件
下载积分:+5(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网友B:
[TO K2 K1 K4 K4]
这样理解:
TO 写
K2 PLC边上第3个模块(0,1,2这样数的)
K1 这个模块的1号存储器
第一个K4 数值,这里也可以用D
第二个K4 写4个存储器,4个都是写入上面的K4这个值
下载积分:+5(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网友C:
3楼解释得很详细

网友D:
简单,就是把常数4写入第二个模块的BFM的#1 #2 #3 #4中

网友E(2011-12-13):
学习了谢谢三楼
谢谢老师

网友F(2012-04-05):
学习下,谢谢各位大师教诲!

网友G:
原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