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有朋友知道MR-J2S-B系列伺服器要用哪些材料可以控制马达运转吗。,希望成本低啊,。我就是需要马达转就可以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一个匹配的马达!一个编码器线,相应的插头,
QD75 的定位模块!
Q一套PLC

网友B:
FX-1N的XXMT就可以了,

网友A:
真有敢出来说话的!-B是通讯驱动,不像-A是脉冲驱动。
如果楼主是想试机看好坏,那就用软件调一下!
如果是设备工作!那必须是Q的定位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有敢出来说话的!-B是通讯驱动,不像-A是脉冲驱动。
如果楼主是想试机看好坏,那就用软件调一下!
如果是设备工作!那必须是Q的定位模块

绝对是正确的,支持

楼主:
如果楼主是想试机看好坏,那就用软件调一下!
大哥,是要什么软件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搞啊。指点一下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啊,想看好坏,只要上电不报警,基本就没问题了!
但不代表通讯部分是好的!-B的通讯部分比较复杂,想确定通讯有没有问题,一定要用定位模块测试,
另:-B的2手驱动器很不值钱,

网友D:
绝对的错误,MRJ2S-B是总线控制,需要Q172才行要MRJ2S-A才能PLC控制。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E:
QD75的看看有无走总线的,不然你就要买一台Q172CPU来控制,若是想测试好坏,用伺服调试软件通过232接口就可以启动测试

QQ:84818626

网友F:
看看,收获挺多的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2012-01-11):
用软件是可以控制,但不一定是好的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G:
用A171SHCPU也可,总线通信;

网友H:
你想控制几多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