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1):
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轴承损坏,更换轴承后电机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怎样调整旋变才能让电机正常工作?先谢了!

网友A:
没见过旋转变压器,不过听说那玩意很粗糙,但是精度还是可以的,期待高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旋变没什么可调整的,装上拧紧螺丝即可!你首先确认的你电机接线相序是否正确,相序不对的话电机不能运行!其次就是旋变接线要正确,接线错误也不能运行!

网友C:
伺服电机有个转子磁极零位的问题,一旦你把旋变或编码器与转子脱开,也就是说,旋变与转子的机械位置不能复原,就等于失去了转子的磁极零位,这样的话,伺服电机就无法正常工作了。找正磁极零位很麻烦,你可以百度一下,有相关的资料,但是难度很高,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定。

楼主:
谢谢三楼!网上找的方法,不知我能不能搞定?
旋转变压器的相位对齐方式
    旋转变压器简称旋变,是由经过特殊电磁设计的高性能硅钢叠片和漆包线构成的,相比于采用光电技术的编码器而言,具有耐热,耐振。耐冲击,耐油污,甚至耐腐蚀等恶劣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因而为武器系统等工况恶劣的应用广泛采用,一对极(单速)的旋变可以视作一种单圈绝对式反馈系统,应用也最为广泛,因而在此仅以单速旋变为讨论对象,多速旋变与伺服电机配套,个人认为其极对数最好采用电机极对数的约数,一便于电机度的对应和极对数分解。
    旋变的信号引线一般为6根,分为3组,分别对应一个激励线圈,和2个正交的感应线圈,激励线圈接受输入的正弦型激励信号,感应线圈依据旋变转定子的相互角位置关系,感应出来具有SIN和COS包络的检测信号。旋变SIN和COS输出信号是根据转定子之间的角度对激励正弦信号的调制结果,如果激励信号是sinωt,转定子之间的角度为θ,则SIN信号为sinωt×sinθ,则COS信号为sinωt×cosθ,根据SIN,COS信号和原始的激励信号,通过必要的检测电路,就可以获得较高分辨率的位置检测结果,目前商用旋变系统的检测分辨率可以达到每圈2的12次方,即4096,而科学研究和航空航天系统甚至可以达到2的20次方以上,不过体积和成本也都非常可观。
    商用旋变与伺服电机电角度相位的对齐方法如下:
   1.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U入,V出;
   2.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线圈的信号引线输出;
   3.依据操作的方便程度,调整电机轴上的旋变转子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或者旋变定子与电机外壳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旋变SIN信号的包络,一直调整到信号包络的幅值完全归零,锁定旋变;
   5.来回扭转电机轴,撒手后,若电机轴每次自由回复到平衡位置时,信号包络的幅值过零点都能准确复现,则对齐有效 。
  撤掉直流电源,进行对齐验证:
   1.用示波器观察旋变的SIN信号和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
   2.转动电机轴,验证旋变的SIN信号包络过零点与电机的UV线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重合。
  这个验证方法,也可以用作对齐方法。
   此时SIN信号包络的过零点与电机电角度相位的-30度点对齐。
  如果想直接和电机电角度的0度点对齐,可以考虑:
   1.用3个阻值相等的电阻接成星型,然后将星型连接的3个电阻分别接入电机的UVW三相绕组引线;
   2.以示波器观察电机U相输入与星型电阻的中点,就可以近似得到电机的U相反电势波形;
   3.依据操作的方便程度,调整编码器转轴与电机轴的相对位置,或者编码器外壳与电机外壳的相对位置;
   4.一边调整,一边观察旋变的SIN信号包络的过零点和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最终使这2个过零点重合,锁定编码器与电机的相对位置关系,完成对齐。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操作中需有效区分旋变的SIN包络信号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由于SIN信号是以转定子之间的角度为θ的sinθ值对激励信号的调制结果,因而与sinθ的正半周对应的SIN信号包络中,被调制的激励信号与原始激励信号同相,而与sinθ的负半周对应的SIN信号包络中,被调制的激励信号与原始激励信号反相,据此可以区别和判断旋变输出的SIN包络信号波形中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对齐时,需要取sinθ由负半周向正半周过渡点对应的SIN包络信号的过零点,如果取反了,或者未加准确判断的话,对齐后的电角度有可能错位180度,从而造成速度外环进入正反馈。
  • 下载积分:+1(寻光者) 真诚感谢!

楼主:
    用以上方法通过示波器调整,对齐了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转子和旋转变压器的相位,电机正常工作了。在此感谢“工控论坛”的波恩老师!原论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网友C:
    哇!~!~你就是高手了,还请教别人!以后要多向你请教了啊!~
    祝贺你调整成功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