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大家讨论一下PLC和触摸屏通讯线的屏蔽层如何接才更好?

楼主(2011-10-11):
例:
PLC 触摸屏
T 2 3
R 3 2
GND 5 5
我的习惯接法是用屏蔽层做GND ,把两头的5脚联起来!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把最好的方法奉献出来,谢谢!

网友A:
这样做是不规范滴!屏蔽层应该与两头插头外壳相连,不应该用屏蔽层作信号地!

网友B:
这是232的接法,要不你也可以用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