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怎样控制

楼主(2011-10-11):
用于两段速长度定位,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通过什么器件进行控制。连接如下:编码器-----什么器件------PLC IN端口------变频器------电动机。且怎样选用这些器件。

网友A:
针对此问题,论坛相关讨论已很多,楼主搜索以下吧。

网友B:
高速计数器检测多少脉冲后给变频器一个信号,再把变频器设置多段速

网友C:
楼主:编码器信号是用来读取的,不是用来控制的,

网友D:
编码器只接输入到PLC

QQ:84818626

网友E:
有答案吗?

网友F:
编码器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计数器,接到plc的高速输入端口,然后通过在plc里进行计数,比如三菱的话就是有高速计数器(c235--c255)、欧姆龙呢就是有专门的高速通道给编码器的,通过prv指令来读取编,不管什么plc,方法都差不多的,关键是多看看plc的高速口就ok,
下载积分:+5(luozhiguo200)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G:
向大家认真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H:
编码器的类型还有很多种,看你用什么种类了,有增量型和绝对值型。两个大种类有很多小种类。
增量型编码器是累计脉冲式,绝对值型编码器是每个数值代表一个位置。两个的接线方式也不同。增量式是用高速计数来记录脉冲,绝对值式是用开关量来计算脉冲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