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1-10-11):
请问给位师傅:为什么三菱触摸屏F940联电脑上载过程中软件会自行关闭,上载不了???我用的是GTD2软件,急需各位师傅帮助,谢谢了!!!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软件损坏或有病毒,重装软件或杀毒

网友B:
就是你软件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电脑系统有问题,你学习用的也是F940GOT,用的也是那个软件一直都很正常!

网友C:
实在不行,换低版本软件看看可以不。

网友B:
重新装一下

网友D(2012-01-29):
哪有三菱的确良触摸屏软件啊

网友E:
用GT3试一下

网友F:
用这个版本肯定行fx-pcs-d

网友G(2012-03-0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