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12):
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呢?整个程序是很大,但是里面整个程序中VD650只在这里有用到,这段程序什么意思?VD650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这是西门子200的程序,VD650在这里是一个数据寄存器(32位),至于这段程序什么意思,要结合整体进行查看.
VD650是进行数据贮存和数据比较的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
一个建议,看程序要懂机器工艺,不然有点难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这个要把整个程序结合来看
,但看这一段又没有注解,是像断章取义一样,

网友C:
对西门子一窍不通

网友D:
一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这段程序的大体意思是,如果VD650中的数值大于1,那么每过3000秒,将VD650中的数值减1,并将这个数值送入PLC中的EEPROM中永久保存

网友E:
个人感觉这段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你的机器开机时间,也就是厂家给你设定了一个时间值,到了后,不给钱机器停机
楼主要注意程序的其它地方有没有使用过D650,不然光这段程序,没有多大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