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位移传感器在上位机上显示值在程序中该怎样校正?

楼主(2011-10-12):
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理解你的意思。
是否指程序中显示值与实际值有区别?如果是,看看在整个行程与实际的变化。一般用加,减,乘,除。

楼主:
多谢提点……就是位移传感器的行程与实际也有出入,该怎么样进行校正啊?可否说的具体一点,是否有专门的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A:
专门的公式没有。我在现场调试时也只能采用测试多个点,找到一个近似的计算公式。如果还是差一点,就直接用加,减法把它修正。说实在在当时选择传感器的时候就应该选择线性好的,这样在具体应用时麻烦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