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入门级问题

楼主(2011-10-12):
我用的时4KW4级电机,5.5KW变频器,带减速机,负载不是很稳定工作过程中电机频率一般维持在30%左右(也就是转速一般在30%左右),经常出现电流过大现象,偶尔堵转。问在不更换电机的情况下,增大减速减速比,从而可以增大电机频率,电机转速,是不是能让电机电流降下来?我不想增大电机功率,那样电机和减速机机座号都要加大。
jxh668

网友A:
增大减速比是对的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一吗?我对其中的关系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普通交流电机的额定转矩是以50HZ为标准,利用变频器升高或者降低电机的运行频率都降影响电机额定输出转矩。你正常使用的频率偏低,在不更换其它配置,只能是增大速比的办法。

网友C:
只有增加减速比,才能解决你提到的问题。

网友D:
是的,增加转矩
互相学习

网友E:
我也没有用过,问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