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压力设置控制程序控制和报警求助

楼主(2011-10-12):
哪位高手,能够帮助一下。刚接触三菱FX-2N 压力设置控制程序 要求是0到20兆帕范围内可以设置和控制 提供一下梯形图学习学习,十万分感谢

网友A:
先通过2AD或4AD读压力传感器数值,然后在PLC里通过换算,得知压力值。
再做一个比较或决断程序,大于或小于多少输出Y 报警

网友B:
这个实列在教程上有,上楼说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