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CCLINK设置问题

楼主(2011-10-12):
占有站数,图中占有3站或者2站,这个站数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是特殊功能模块的数量吗?

网友A:
占用站数是根据你需要传输的数据量来确定的,这个在2.0版本的CCLink里还显不出来(其实差距也很明显)。在V1.1时,是没有倍率设置的,每个站能传输64点的位和8点的字读写各一半),当需要在某个站传输16个字的时候,就需要填写占用4个站(最大就是4个)。
同样的在2.0模式下,占用站数也能扩展传输量。
需要注意的是占用站数指的就是占用几个站号。你看你传的图,第一个占用三站,所以它后面的站站号就是4(1,2,3已经被占用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还有些问题那个倍数设置问题,如图4号站,1.选4倍是根据什么依据选的,2.占有站数2站是根据什么来定的,3.远程站点数192点是不是根据4号本地站的总点数来定的?
4号本地站的配置如下:
1.QX41(32点) x2
2.QY41P(32点) x2
3.Q68ADI(16点) x2
4.QG60(16点) x2
5.QJ61BT11 (32点) x1
6. Q68DAI (16点) x1

楼主:
顶
,有人帮助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