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请教步进与伺服编程

楼主(2011-10-12):
请教高人,步进与伺服编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编程上的差别不是太大,
从控制的角度来说,区别比较大,伺服是闭环,步进式开环,伺服系统更稳定可靠,精度更高。
硬件上来说,步进需要步进驱动器,伺服需要伺服驱动器;所以,编程上就比较接近,都是发指令给驱动器就可以了,差别就不是很大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伺服的应用比步进难点,用伺服时需要设置很多参数。步进的不怎么需要。
在编程上伺服可以做点文章。步进的输出脉冲就好了

网友C:
不走寻常路

网友D:
不懂呀
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