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我有一台三菱FX2N PLC ,运行开关坏了。我想自己换一个,但不知这个开关的型号。想请教一下,这种运行开关的型号?
别外,这个开关坏了,每次断电后送电,PLC都会处在STOP状态,都得用电脑远程切换到RUN状态,不知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用程序强制m8035  m80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程序强制m8035  m8036
[/quote
你好,在PLC还没有运行的时候,怎样强制M8035,M8036?怎样设计程序?谢谢!

网友B:
也可以用X作为开关

网友C:
在编程软件中可以定义某一个X作为开关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在参数里设定,用X启动

楼主:
你好,在参数里怎样设定?我真不知道,请求各位大虾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编程软件中可以定义某一个X作为开关

在参数中怎样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72133]

可是断电后,M8035不能启动,还是要用电脑才能实现运行状态啊?

网友B:
楼主你好,用GX  WORKS2也有这个功能,我刚刚找到的。     “参数,PLC系统设置1”里面。
  •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