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复制到另一工程

楼主(2011-10-12):
我用三菱PLC,有时我需要从一个工程中复制一些程序到另一个工程中去,请问各位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A:
开启GX Developer,然后打开需要复制的源程序,在GX Developer软件的工程菜单下点击启动另一个GX Developer,就可以剪切与复制了。

网友B:
2楼说的正是。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要看工程用的触摸屏是同一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