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菜鸟级的关于西门子触摸屏的使用

楼主(2011-10-12):
在西门子触摸屏使用中,按钮的使用是:在事件中选择一个类型,那个单击、按下、释放、激活、取消激活、更改分别是啥意思,在选中其中一个后需要在系统函数里选择位编辑,哪里有好几个都是英文,不懂啥意思,比如InverBit、InverBitInTag、ResetBit、ReSetBitInTag、SetBit、SetBitInTag、ShiftAndMask。
还有那个数值设置和显示又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A:
复位按钮建2个事件,按下 SetBit 释放 ResetBit
切换开关建1个事件 按下 InverBit

网友B:
InverBit。
还有那个数值设置和显示又该如何使用呢?
字。
西门子不是有模拟功能呀,西门子同时提供视频帮助初学者入门。视频太大了,不好放上来,可以直接上西门子网站。
还有站上有例子程序下载看看。这样一个一个问也不方便。

楼主:
就是找不到具体的例子来练手为,主要时间太紧了,客户需要用西门子的屏和S7-200,应急为,平时用三菱的呀,思维模式不一样,转不过弯来。

楼主:
在我的程序里只需要用到类似自锁按钮和复位按钮的功能,时间设置和显示,在触摸屏上设置,可调的,断电记忆的,以及报警功能,设置时间可密码保护,比较简单的,就是初学,觉得有点困难了

楼主:
复位按钮解决了,自锁按钮设置在按下用INVERBIT的话,虽然自锁了,在屏幕上体现不出来,没有变化,现在改成用开关来做自锁按钮

网友C:
你在做事件时,把鼠标悬停在哪个事见上,一会就会出现注解。

网友C:
我也是刚入门,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