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前段时间上西门子论坛,看到有这样一篇文章,感觉有趣。摘下来大家看看。
主题:来自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的故事:真假李逵,两个FC105

楼主:
天行健,地球运行到2011年夏天某日,烈日炎炎,炙烤着大地。
身为西门子热线工程师,及时准确的为客户解决问题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乐此不疲的爱好,尤其在如此炎热的夏天。
“王工您好,我是西门子热线技术支持,请问您有什么技术问题?”
客户:“我遇到鬼了!”
哇,太阳这么高,怎么有鬼呢,看来客户的问题很棘手。
“王工,您不要着急,请慢慢说,具体什么问题?”
客户:“我以前用模拟量转换功能块FC105,很好使。今天不知怎么了,FC105无法转换啊,急死了,我整了一上午了!”
哦,FC105很简单,无非是地址或接口参数错误。我信心十足的答道:“王工,我们慢慢分析,估计您PIW地址问题。CPU亮红灯了吗?模拟量输入通道PIW地址对吗?硬件组态中有这个地址吗?”
客户:“CPU正常,没亮红灯。我用的是SM331模板,订货号是6ES7331-7KF02-0AB0。采集的是液位4-20mA电流信号,使用SM331模板第一个通道,硬件组态中地址是PIW300。”
我接着问“您在变量表监视PIW300,采集者对吗?数值是在0-27648范围内变化吗?”
客户:“我监视过了,没错,PIW300数值正常。”
我继续分析:“王工,您FC105的其他接口参数怎么设的?”
客户“我这是液位,所以输出值底限设0.0,高限设100.0,输出值设MD10”
呵呵,我窃喜,看来MD10有地址冲突的嫌疑。我爽快的说:“王工,您查查交叉参考表,应该是MD10地址冲突”
客户:“查过了,没冲突,换其他地址也一样结果。我做工控好多年了,这样的低级错误不会犯的!”
看来,客户不是刚毕业的菜鸟级别,听口气技术水平不低的。奇怪了,FC105还有什么,只有几个接口参数嘛,怎么会转换数值不对。我大脑急速飞转,难道是客户自己编的FC105,不是库里面的?我要问问。“王工,你是从库里面调用的FC105吗?”
客户“哎呀,我肯定从库里调用的。你要相信我的技术能力”
不好意思,我低估了客户。不过,我还是从源头开始分析吧,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细节。“王工,您从库里什么地方调用的?”
客户:“我从这里调的,Libraries > Standard Library > S5-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
啊,这个FC105是用于S5模块6ES5 464-8Mxx的。。。。。。我平静了一下,“王工,库里面有2个FC105,您调的这个是用于S5模块的,您应该调用Libraries > Standard Library > 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
客户:“这样啊,我不知道库里有2个FC105。我找到一个FC105就调了出来,按F1看帮助,也是转换模拟量输入值的,看来这个是李鬼啊。谢谢你了。”
我继续解释:“不客气。王工,您要注意这2个FC105在库中位置不一样,名称也不一样。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名称是SCALE。S5-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名称是Read Analog Value 464-2。对于常用的S7模块,您要用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这个是李逵,保证好使,呵呵。同理,FC106也有两个,调用时多注意”
下面是两个FC105的调用图示:

客户的问题解决了,辨明了李逵和李鬼。

网友A:
路过了,那个技术员这么热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