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编写三菱PLC 上位机监控软件

楼主(2011-10-12):
如题,按以下步骤是否可行:
1. 先用三菱GX Developer 编写PLC用户程序
2. 编写人机界面监控程序(使用VC或者组态软件?)
3. 编写与上位机通讯接口程序(使用VC或者组态软件?)

楼主:
顶起来 高人指教

网友A:
如果用VC,可以參考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12302&page=1#1136422
用VB会简单一些
Fred Lo

楼主:
监控软件要求具有实时的监控功能能同步显示设备运行状态。组态比较容易实现,不知道VC是否难一些

楼主:
不知道行不行啊 请高手 赐教啊

网友B:
1. MXOPCServer
2. MX Component
3. 自己写驱动

楼主:
IGS - Configuration 是指什么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C(2012-01-29):
高人,详细说一下啊!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