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规格选型

楼主(2011-10-12):
外部电磁阀(220V),一个是6VA,一共12个。请问供电电源的保险丝选多大的? 希望说明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A:
不知道哎。。看看了

网友B:
总共才72瓦,220/3A保险足够了,只是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基本不存在过热保护)就行了。
。

网友C:
保险丝或者保险管应该220v/0.5A.如果是小型断路器C3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D:
同意二楼的,

楼主:
说下 数据是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E:
建议楼主改成每个电磁阀,单独加装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