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PLC,怎么入手阿....

楼主(2011-10-12):
有老师带不。。。。或者怎么入门么。。。。

网友A:
可以先确定一个PLC类型,然后找到其编程软件、编程手册(指令说明),再试着了解。

网友B:
买个二手的PLC自己慢慢搞就会了!!但是要成高手那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C: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PLC有西门子、欧姆龙和三菱,三菱FX系列的PLC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点,可以从此开始学习。。。

网友D:
先看简单的设备程序

网友E:
主要是你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有没有心学习.
加我QQ:我可以给你一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