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构建-基于CC-LINK的控制系统

楼主(2011-10-12):
现在有一个项目,设计中用了许多第三方的马达驱动,如Yamaha+IAI+Yokohama的伺服驱动.总数大概15个.
其他一般是I/O.现在有两种方案:
第一中:基于CC-LINK的系统架构;结构简单,接线容易,成本不考虑
第二种:基于脉冲输出的控制-直接选Q系列的运动控制PLC。结构复杂,需要很多的串口线 来进行驱动设置。
请教大家,在选择哪种结构比较好?我自己倾向于选择CC-LINK.
但是 没有多大把握。

网友A:
用了三菱的运动控制CPU好像只能用三菱的私服系统了。
这个看你控制要求高不高,需要联动不,精度高不高。
还有个方案就是用N:N的网络。进行脉冲控制。
如果用cc-link可以的话,还是推荐用这个。cc-link控制伺服没接触过,不知行不行。个人感觉cc-link控制伺服系统不行。

楼主:
描述:系统结构
大家看看给予CC-LINK的系统结构

楼主:
多谢2楼的。这个对精度要求到不是太高,主要是对时间,速度要求高。而且是联动。伺服控制器都提供有CC-LinK选项,只要额外买一张卡就行,所以应该没问题。

楼主:
把自己设计的基于脉冲控制的方案也和大家共享以下。

网友A:
这个Q系列cc-link我不懂。cc-link FX的还懂一点。所以你的方案出来后能告诉我吗?
我学习也下cc-link。
楼主 可以不?
能不能加你qq号。
我的qq号894880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