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哪里有PLC的从入门到精通的电子书,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学习PLC不需要什么书。我说下我学三菱时候的经验吧,我只用到了一本FX2N的使用说明书,主要是看下各种指令是怎么用的,学习PLC主要还是实践,也就是上机编程,最好能加上外部电路,意思也就是一台设备的电气全部或是一部本交给你设计,在调试时肯定会有问题,然后再上网或者翻书或者请教别人,这样进步会很快。如果没有这条件的话,那只能用软件模拟运行了。·首先先找一些接触器电路把它改成PLC控制,然后学PLC控制变频器、伺服电机(这过程就要学习变频器和伺服系统了),然后学PLC的特殊模块、和上位机的通讯(也就是现在外面一般流行的触摸屏),最后要还想继续往上面发展的话那就可以学习上位机的编程(例如嵌入式系统)。在学习上位机的编程过程中你可以有很多发展方向可以选择,当然这是要在你学好之后了。这行学无止尽,看你要到什么程度了。这只是我的学习过程,仅供参考。还有家园高手很多的,你有问题可以尽管提。

楼主:
谢谢源源,讲的很细致

网友B:
太牛了  一般人可能接受不了

网友C:
不会走,就想跑。容易摔倒。入门、提高、精通。

网友D:
使用说明书和教程还是有区别的,如果对梯形图和基本指令都没有概念也是不行的。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PLC梯形图都有相通的地方,只是指令写法不一样。
楼主想学的话,建议首先确定一种品牌的,找个教科书,把梯形图的运行线路看明白(梯形图相当于模拟线路)。
然后就可以去看使用说明书了。我的手下都是这么学出来的。

网友E:
我也想学。就没有人教

网友F:
说的太好了,

网友G:
帮初学者快速入门和迅速提高,1对1,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私聊。

网友H:
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电气最重要的是动手
具有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
多看多学多动脑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