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 想请教论坛里面的大师们

楼主(2011-10-12):
各位大侠 本人想入门工控机维修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本人现在是从事笔记本维修 对于我像我现在刚入门的新手 希望大家能指点下 我应该往哪方面学习 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新手 , 有没有什么好的入门级书推荐 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希望各位大师 能指点下

网友A:
先学习电工基础吧!

网友B:
1楼大哥,楼主从事笔记本维修难道不懂电工基础啊?

网友C:
基础好,工控机就容易。

网友D:
都一样的

网友E:
工控机的虽然和电脑的差不多,可是维修时的要求可不太一样,我看过一些维修的元器件很多都是代换,这就保证不了系统的稳定性。

QQ:84818626

网友F:
。。。..晕,看你的笔记本是怎么维修了?
维修有分2种:
1、了解原理维修
2、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维修
如果了解的笔记本的电路板原理维修的话,基本上你的电子知识可以了(各个原器件的作用),再补补电工知识,毕竟强电弱电不一样。
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建议你从最简单的电工学开始。。如果你连单相和三相都分不清,那就更要那样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