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三菱程序在生产过程中步进有时快有时慢,咋回事?

楼主(2011-10-12):
请教各位前辈三菱程序在生产过程中有步进有时快有时慢,咋回事?在别的生产线上就可以,从别的线拉电源就没问题,有没办法解决,谢谢各位啦!是不是电源有干扰,加电源滤波器行不行?

网友A:
不是非常懂你的意思,从你说的看应该是电源进线部分有问题,譬如接触不良。你在自己看看,或者现象写明确点。

网友B:
应该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