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Developer读取写入时总是要求选择...

楼主(2011-10-12):
读取时:
□ 程序 MAIN
□ 参数 PLC
□ 软元件内存 软元件数据
写入时:
□ 程序 MAIN
□ 软元件注释 COMMINT
□ 参数 PLC参数
这些选项应该怎样选择,不选又会怎样?

网友A:
看实际需要。
□ 程序 MAIN 对应的是我们最常用的、最关注的程序主体,不选择它则不会对程序有任何改动;
□ 参数 PLC 对应的是PLC的系统参数,例如断电保持继电器从几到几在这里设置;
□ 软元件内存 软元件数据 对应的是数据存储器(D)等在内存中的数值;
上传下载时不选择相应的选项则不会对其产生影响,选中之后再操作才会改变之。
默认是勾选程序和参数两项即可。大部分的程序也只做过这两项的改动。
下载积分:+1(自学真的苦)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