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熟悉定位模块吗?

楼主(2011-10-12):
伺服控制器,还再接一个定位模块,是何道理??
有什么用?

网友A: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网友B:
一般的定位模块有一轴模块,两轴模块三轴模块和四轴模块,如果使用大于4轴的伺服,就需要多个定位模块了!像QD75定位模块就只能控制到四轴了。。。

楼主:
我就是一台伺服,连一个定位模块,,
可以控制几轴,,
我还是没弄清楚,是什么意思,,
谢ls

网友C:
没有上位机如控制马达运行哦。
你的意思是给伺服通电,伺服再连接到马达,马达就能运转?那还叫什么伺服?
1楼问得精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学历史来研究天文?

网友D:
QD70能控制8个轴

网友A:
5楼的.教你一下,伺服电机有好几种控制方式.
在没有上位机输出脉冲时,也可以单独使用的.
如:使用速度控制模式(只需外接几个开关就行了).转矩控制模式.内置定位模式(只有部分伺服电机控制器才有这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