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触摸屏求解

楼主(2011-10-12):
三菱触摸屏中 想对同一个画面做成中日文两个版本,按键作用一样,怎样做?

网友A:
朋友,自己用心看一下触摸屏手册

网友B:
请指点啊

网友C:
太简单了 我发给程序给你你自己看看。

网友C:
我附件传不上来,要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话,首先在触摸屏软件中找到系统环境,进入后点击语言切换,在语言切换软元件中设定一个字元件,然后就可以在画面设计时使用该元件了。(使用时调用你注释就可以了),然后在PLC程序中邪程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