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西门子PLC,问一个小白的问题!!!(高手勿笑!)
!!!

楼主(2011-10-12):
西门子200PLC中定时器TON和TOF,100MS定时器的范围都是T37~T63,T101~T255,如果同一个程序都用到TON T37和TOF T37,那么他们的触点都是T33,怎么区分是TON的触点还是TOF的触点啊

网友A:
这个真的要错开用
下载积分:+3(550374389) 热心助人
!!!

楼主:
真的吗,那这样真杯具啊

网友B:
编程时使用交叉引用功能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了。
!!!

楼主:
啥叫交叉引用啊???

网友C:
同样问个问题,假如定时器上的时间不是用的具体时间,可以由外界来指定的,可调的,该怎么写,比如象三菱的D寄存器,西门子的用哪个变量呀。

网友D:
不可能的,会出错

网友E:
楼上的,用VB,VW,VD,MB,MW,MD

网友C:
前面的VB和MB有啥区别,V和M有啥区别

网友F:
V--变量存储器
M--内部存储器
还有个
L- 局部存储器
建议 看看 manual 学学外语
爱家爱china

网友G:
首先我估计大家理解错了楼主的问题
1、TON是通电延时 TOF是断电延时 你要搞清楚
2、你是不是想说你想用T33的延时开和延时闭触点?
不需要用TON T33 和TOF T33 只需要选择常开 常闭的时候定义成T33就可以

网友H:
不能这样用吧?
新手初学西门子PLC,问一个小白的问题!!!(高手勿笑!)

网友I:
新手 慢慢学

网友J:
应该要错开用的

网友K(2011-11-13):
我也是刚入门西门子,我的笨方法是单数是TON,双数是TOF,这样就不会混了。主要是自已使用过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