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怎么都不亮?

楼主(2011-10-12):
请教:S73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怎么都不亮?那要指示灯有什么用?

网友A:
你电源有没给啊

网友B:
模拟量的地址是否对

网友C:
模拟量模块仅SF灯是有用的,接点旁边的灯是为了统一模具,因此是装饰用的。
下载积分:+5(aabbcc296) 高手指点,明白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