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本人有台FX2N PLC 想和笔记本通讯,可是通讯不了啊.USB驱动也安装了.是不是安装三菱的软件没有安装好????/谢谢

网友A:
因为大多数的笔记本是没有串口的,因此,使用了USB转串口线缆后,系统会模拟一个串口,一般串口号系统分配为COM4,或者其他。

而GX Developer中默认的串口号为COM1……

网友B:
修改COM口

网友C:
在计算机管理--硬件管理里面看看你的USB插的是哪一个com口。

网友D:
在编程软件里点“在线”/“传输设置”,在传输设置界面里,双击第一行第一个“串行”图标,然后选择RS-232C模式,在COM端口处选择一个端口(一般是COM4),然后确认,点击通讯测试,如果通讯不上,就改一个COM口再试一下,直到通讯成功。

网友E:
苏州天天自动化PLC培训中心。 三菱   S7PLC 每个月固定开课。 有意者可联系13862102779

网友F:
把COM端口设置对就行了

网友G:
      检查下载线,我这也经常出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