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上使用usb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10-13):
我的US连接线在和触摸屏连接好了以后,显示连接成功,为什么在触摸屏上读取,PLC工程时显示连接不成功呢,怎样才能连接成功呢,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那个触摸屏是什么触摸屏,USB是什么线?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B:
你那是什么屏连接什么PLC , 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助你呀.
能读触摸屏的程序吗!不行加我QQ:491576510
晚上教你

网友C:
要看你的屏支持USB功能

网友D:
描述:连接如图
个人认为是你电脑+HMI+PLC,在PLC编程软件上,通讯方式不对。
我说的都是人机界面HMI支持透明传输功能。

网友E:
不能用USB接口进行透明通讯

网友F:
你用PLC的程序读触屏的程序?

网友G:
触摸屏好像不能读PLC得程序吧,要吗就是你选错口了

网友H:
有高手可以详细讲解一下,穿透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