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日文字体问题

楼主(2011-10-13):
GP37W2-BG41-24V触摸屏,用中日文切换。注册表1为中文,2为日文。编写完成后中文显示正常,可日文是乱码。是不是编写日文字体是是用中国XP系统编写的,在触摸屏里无法显示?必须要用日文系统编写文字才行?有没有哪位使用过或曾经也有过类似问题的?请帮忙指点,谢谢呀!

网友A:
兄弟為何一定要日文的了?能否將你的工程傳上來?

楼主:
设备是出口的

楼主:
机器到日本的

楼主:
触摸屏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程序
兄弟你可以嘗試將人機里的字體設置為JAPAN看看

楼主:
改过了,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过了,没有用
看來要么用日文系統來做,要麼不要用日文使用英文

楼主:
我看也是,还是三菱的触摸屏方便

网友B:
怎么会这样?

网友C:
3000系列的屏可以同时用中文和日文,2000系列以下的不行,我用过2500的日文要在日文系统下编写。
你要一定要用的话,我可以帮忙,

楼主:
搞定了!
要先把电脑语言全部改成JAPAN,然后将电脑重启。再打开触摸屏画面,创建一个新的程序,在文本索引表输入日文,保存,再将表格导出。不过导出的字体成了乱码,将电脑系统改成中文,重新启动。将这些乱码输入文本索引表。程序传到触摸屏中就OK了。步骤复杂了些,建议下次要用到类似字体切换是用3000系列或用三菱的,省的麻烦。

网友D:
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