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昨天在一台FX2N设备上修改几条程序,使用GXWORKS 2  下载到PLC上,却发现其中有一个扩展模块16MT没有输出,查故障说是I/O配置错误,搞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传过几次程序确突然间好了。有人遇到过吗?

QQ:84818626

楼主:
刚刚修过,把PLC程序格式化,传原先的程序,不行,再格式化后,写一段简单程序,再传一次程序(无传程序设置),就可以,可是明明两个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啊,搞这么多年,这样的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过
配置为FX2N 128MR  + 扩展64MR+扩展16MT  +4AD+4AD+4AD   就是16MT不能控制   PLC诊断为"I/O配置错误"  地址为130

做完明明已经可以,今天又是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呢?上帝保佑我吧!

QQ:84818626

网友A:
是否和病毒有关系。

网友B:
扩展64MR,扩展16MT有点看不懂,这都是主单元,不是扩展模块。 请写出正确的模块型号及排列顺序

楼主:
多谢楼上的提醒,应该是48ER 和16ET

下午又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清除PLC内存多次都不行,先去掉16ET,上点,监控模拟量通道,里面的数据有时候突变,把48ET重新安装,并把48ET去掉,16ET可以有输出,模拟量输入稳定,就应该出现在48ER上,怀疑是扩展电缆或者是扩展的的问题,要等明天去买一台48MR。

现在就是不太明白16ET不能认出,可是接在其后面的几台模拟量能输入数据呢?

QQ:84818626

网友C:
这个情况遇到过,就是实际前面的模块坏了。但后面的还能继续正常。

网友D:
从你说的来看你的硬件应是:
FX2N-128MR -001  +   FX2N-48ET  + FX2N-16EYT  + FX2N-4AD  + FX2N-4AD  + FX2N-4AD

网友D:
如果上面的没有错,做如下测试:
只接FX2N-128MR -001  +   FX2N-48ET 正常吗?
如果正常,FX2N-128MR -001+ FX2N-16EYT  + FX2N-4AD  + FX2N-4AD  + FX2N-4AD +  FX2N-48ET 这样排列
看看。

网友E:
从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上面的没有错,做如下测试:
只接FX2N-128MR -001  +   FX2N-48ET 正常吗?
如果正常,FX2N-128MR -001+ FX2N-16EYT  + FX2N-4AD  + FX2N-4AD  + FX2N-4AD +  FX2N-48ET 这样排列
看看。

这样的排列是不行的,I/O模块要在前面的吧。
现在应该是48ER的问题,把他卸下来,监控一段时间都无问题,下午买一台试试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遇到过,就是实际前面的模块坏了。但后面的还能继续正常。

这个模块可以用啊,能接收输入,能接受输出,当把16EYT移到前面,接在后面接的4AD的数据有突变,之后还把第1台的模拟量数据与第3台的数据一样,这样的问题真的还是第一次遇见过,百年一遇

QQ:8481862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排列是不行的,I/O模块要在前面的吧。
现在应该是48ER的问题,把他卸下来,监控一段时间都无问题,下午买一台试试

谁说不行,哪本手册上说不行,你这种排列反而有点问题,所以让你试试。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么多的扩展

网友F:
可以单独试试16MT的模块,

网友B:
问题应该是FX2N-48ET上,但原因呢?

网友G:
不是模块排列的问题,我排的更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是FX2N-48ET上,但原因呢?
现在换了FX2N-48MR 一切正常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