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

楼主(2011-10-13):
在实际PLC运用中,用到温控模块的时候,能不能不用模块而用一个温控器就行了?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用温控模块而用温控器不能取代???希望各位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A:
请问:plc如何采集到你的温度数据?

网友B:
大多情况都可以替代

网友C:
不同的地方用法不一样

网友D:
你可以算算成本,温控用的多的话,用模块还是便宜的。而且还可以省输入点

网友E:
在你只要在某几个温度上取信号时就可以,

网友F:
这个取决于成本,工程量,可靠性啊

网友G:
我认为用好的温控器,精度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