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请教关于S7-300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0-13):
现用的S7-300控制步进电机,请问:
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FM353,编程是怎样的?用功能块吗?怎么用?谢谢

网友A:
不是的,用31Xc系列的就可以用FB49控制了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看了一下,是LIBRARIES下面SYSTEM FUNCTION BLOCK下面的SFB49吗?
这样的话,那配置输出的模块是配置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