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Z相脉冲如何使用

楼主(2011-10-13):
怎么样能获得Z相脉冲,如何使用,给个小例子,谢谢了
好好学习

网友A:
用来矫正脉冲数的,编码器转一周z相脉冲输出一个脉冲,这时候比较AB相脉冲和编码器线数,就知道有没有丢失脉冲。

网友B:
增量编码器系统返原时,Z相与近点开关配合使用可以使重复返原的精确度更好

网友C:
做了一年了,现在也不知道AB向是用来做什么的!还有就是伺服控制是用正反转好啊还是用脉冲加方向控制好啊,坐等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