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下忙谢谢

楼主(2011-10-13):
AND比较触点功能指今〈〉比较指今是怎么样写入梯形图面的?小弟试了很久都没有成功效,谢谢

网友A:
不就是常开吗 你可以直接输入呀

网友B:
位比较,用指令就行了

楼主:
刚才我又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好好看看教程就会了。

网友D:
输入LD <= 或者 >= 就好啦
下载积分:+1(liuhanqi) 热心助人

网友E:
5楼的老师说的对。

网友F:
应该输入 AND<= 或者 AND.>=

楼主:
师傅们能否上个视频给我看一不

网友G:
到网上找个 视频
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H:
很简单的
我贴张截图,你看看啊
好好学习哦
第一步
下一步
第二步
就这样了!!!

网友H:
这样的答案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I:
人生最高境界就是找着葫芦画葫芦!!

楼主:
ld<>k2x10k0------mov   k2x10   d0                                                  这是一个LD触比较功能指今的比较电路程序怎么也写不上去,谢谢帮忙

网友J:
你用什么PLC?

网友H:
呵呵 也许你用的PLC的CPU不支持比较指令了
看看手册吧
也许是老型号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ld<>k2x10k0------mov   k2x10   d0                                                  这是一个LD触比较功能指今的比较电路程序怎么也写不上去,谢谢帮忙

你是前面的写不进还是后面那部分写不进呢,如果是前面可以把K0先写到Dxx中再用Dxx去跟K2X10比较
后面的格式是对的应该可以直接写

楼主:
三凌FX系列

楼主:
前面写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