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三菱FX2n-16MR-001这种PLC怎么没有COM端的

楼主(2011-10-13):
各位兄弟,求助:三菱FX2n-16MR-001接线图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应该是8组输出,每组输出独立的

网友C:
你说的是Y001吗?如果是Y001那和它配套的com1。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什么情况?会没有COM短?那怎么接线?看看说明书呀z

网友E:
全部输出都是独立的,Y0-Y0 Y1-Y1...

网友F:
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G:
都是独立的

网友H:
难道楼主手头没有实物
FX2--16MR--001的每组输出是独立的,32点以上才有输出共同端。

网友I:
因为小型的plc FX2n-16MR的输出是独立的,所以没有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