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请问谁做过WINCC7.0如何记录当前时间,就是通过PLC的变量记录WINCC的当前时间。

楼主:
[方法技巧] WinCC中点按钮记录当前日期的C代码
WinCC, 记录当前日期, 代码
功能描述:点按钮发脉冲的同时记录下当前系统的日期,下次再点按钮时日期更新。int gscAction( void )

{

BOOL Button;

char* pszValue = NULL;

char szValue[11];

//Get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tag

Button=GetTagBit("P3FROMHMISP3B");  //P3FROMHMISP3B为点按钮发脉冲信号所对应的变量

pszValue = GetTagChar("Date");    //Date为System Info驱动组中8位文本型日期变量MM-DD-YYYY

if(pszValue != NULL);

{

//Copy the string

strncpy(szValue,pszValue,10);

SetTagChar("T1",szValue);    //T1为内部文本变量,获取当前系统日期

}

//User-defined code where the

//user can process the return value

if (Button)

{

SetTagChar("T1_Save",GetTagChar("T1"));    //T1_Save为内部文本变量2,用于存放获取的日期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