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13):
本人有一个三菱PLC,想和笔记本通讯,可是通讯不成功。我用一个了232转USB的,可是弄了两天也不可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LC是什么型号的,编程软件是什么?

网友B:
我用usb-cs09FX编程电缆,再安装USB驱动,GX8.6软件,我的台式机SP3系统,手提W7系统都能用,COM一定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