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驱动器接 的疑问 求帮助

楼主(2011-10-13):
这个机器要求做到其中同轴同步,不知道驱动器中“定位完成”“伺服准备”在什么情况下才有信号输出,对应有信号的条件有哪些?偏差计数器清零的作用是什么?计数偏差后会把多的脉冲清零吗?这样伺服是不是补偿了?手册看得比较模糊

楼主:
大家的积极性在哪里,真打击人!

网友A:
伺服准备是输入信号,所有控制条件满足后,可以将伺服准备接通。定位完成当然是伺服控制器将所有发出的脉冲信号全部发出后,电机按照脉冲数量转动我多少后,通过编码器的定位信号,确认电机已经完成了伺服控制器给出的脉冲量后,伺服驱动器就会输出 定位完成的信号。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