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编伺服测试欧姆龙CP1E

楼主(2011-10-13):
请教各位大哥,小弟未接触过伺服,做了个程式,只是停止和启动,用的是伺服的高速与低速,停止稳定的特点,帮忙看一下不知能不能用,还没有装上测试,成分感谢!
描述:伺服测度程序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多看看ACC指令就好了,你写得基本正确,但是停止时候的INI可能一下就停止下来,冲击很大,建议使用ACC减速停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