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的,plsv指令,Y没输出??

楼主(2011-10-13):
为毛...为毛..
弄了一个下午,都是没输出,,,怎么回事.哪里设置错了吗?
plsv k5000 y2 y5 ,,,,,y5是方向 ,

网友A:
PLSY指令一般都是用 Y0输出的,Y2可能不支持吧

楼主:
用的是 plsv

网友B:
不能用Y2只能是Y1或者Y0

网友C:
看手册,只有Y0和Y1是脉冲输出的。其它不支持脉冲输出,当然不好用了。

网友D:
大哥,PLSV是什么指令哦?

网友E:
PLSV 还与PLC类型有关哦。好好看看手册,有些型号是不支持这个指令的!

网友F(2012-01-26):
只有Y0和Y1是脉冲输出的

网友G:
您使用的是哪个FX系列?"PLSV"只支持FX3G和FX3U

网友H:
PLSV 1S IN都有 2N没有Y2不可以的
开关量控制 没有脉冲量

网友I:
PLSV"只支持FX3G和FX3U

网友J:
请教哈plsv是个啥指令啊 对不起我只知道有plsy plsr 还真没见过plsv这个指令,老师指教哈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