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的简单问题请教。谢谢各位大师

楼主(2011-10-13):
变频器旋转电位器输入的是电流还是电压。电阻头尾一端10V 一端COM。还有一端中间

网友A:
好像是电压,具体的用表测量

网友B:
电压!楼主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欧姆定律!

网友C:
是电压,中间的是5V。10V切换。

网友D:
这个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好吧,上面都有噢!

网友E:
本身一般都是电压输入,外部有电压控制有电流

网友F:
你是说变频器自带的呢?还是另外加装的呢?自带的就是电压,另外加装的就要自己去看看了.

网友G:
中间端的电压是变化的,电压和频率是比例关系。

网友H:
通常有两组了:一组0-10V电压调节,一組是4-20 mA电流调节

网友I:
引用楼主luzhenchao于2011-10-13 20:43发表的 一个变频器的简单问题请教。谢谢各位大师 :
变频器旋转电位器输入的是电流还是电压。电阻头尾一端10V 一端COM。还有一端中间
控制方式有电位器控制及有一种是4-20MA控制的

网友J:
一般情况是电压
主要看变频器的设定和控制要求了
一般用电位器给定频率输入
都是电压控制的
如果用电流就是其它元件而不是电位器了

网友K:
看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